联想M7110Z一体机不能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11-21):
具体型号和板号可以看我另一个贴子里的图片。  型号和板号点这里查看
此机故障是不触发,测开关针脚有3.3V跳变。
IO芯片是NCT5577D

测量此芯片的29脚PSIN# 可以看到,按开关的时候高低高跳变已经正常,但是30脚的PSON#无变化,电压为2.4V

既然30脚输出无变化,那是不是芯片条件不满足呢?测量8脚的供电,发现只有0.18V?不正常啊  再测量下49脚的RSMRST#,发现只有1.1V  这电压都不正常啊。无图纸的板真难搞啊。难道是哪些元件有问题??跑跑板,无头绪。  咋办?拿出杀手锏,用手压桥试试看,反正现在的板要么显卡芯片 要么桥,很大程序这些都会引起故障的。有时候无思路的时候压一压还是有收获的。结果,“嘀”,开机了。 倒了,此芯片的VCC供电据然正常3.3V了,RSMRST#也正常了。上BGA加焊下,十开十显了。

网友A:
桥还会影响 EC 的 VCC ???  真是高科技啊 。。稀奇古怪

网友:
桥影响的vcc 供电不对?

网友B:
楼主我认为你这个可能还是晶振或者RTC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我认为你这个可能还是晶振或者RTC有问题

晶振测量过 波形OK,电压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还会影响 EC 的 VCC ???  真是高科技啊 。。稀奇古怪

我也是觉得不可思议 便确实现在OK了

网友:
我路过只是想加点分

网友:
建议重做 加焊不稳定

网友:
楼主威武慢慢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