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无待机维修

楼主(2016-11-21):
        机型:y460
       故障:无待机
         拿着机器通电无待机,如图 经测量,3,5v线性电压正常。pin14,27的en电压为0.5v,从图片左上角的电路可知此开启是由5v线性电压上拉的,测量pr139另一端5v正常。看来是被拉低了,经测量pr139阻值正常。说明有两种可能     1.被芯片拉低。   2.被SYS_SHDN#信号拉低。    换掉芯片无果,看来是第二种可能了。往后看,如图
此信号去到3个地方,但是d20,pd12,q35,是没有打零件的。直接取下q42,q42另一端为温控电路可直接去掉。再次通电待机0.03.开机测试正常,至此维修结束,觉得还不错的兄弟记得加分鼓励,谢谢。

网友A:
应该是温控哪里有问题。。

网友:
修的 一首好几

网友:
温控出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温控哪里有问题。。

是的,多谢支持

网友:
是这个问题

网友B:
y460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,待机电路一般不会有问题
怎么搞的啊

网友C:
思路清晰,推理到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y460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,待机电路一般不会有问题
怎么搞的啊

这个得问机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思路清晰,推理到位!

多谢兄弟支持

网友:
看来是温控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思路不错,学习了

多谢兄弟支持

网友:
是啊   结果是这样

网友:
思路清晰,虽然不是秒杀,但是稳准狠

网友:
理论不错,写的很好,赞一个

网友:
为什么我吧时间改了点位图还是打不开?老是不响应

网友:
发错帖子了 sorry

网友:
楼主,我的也是和你一样的,但我换了好几个芯片,Q42也取了,还是没有开启EN 电压,是啥子情况?

网友E:
我修过一台Y460的显卡重做过,换过都不行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前天刚修一这机器  不触发  结果没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修过一台Y460的显卡重做过,换过都不行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这款机器显卡周边容易生锈断点

网友:
多谢兄弟支持7

网友(2019-09-05):
努力学习维修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