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5XM-A主板无待机电压开不了机维修

楼主(2016-11-21):
诚信电脑1376工作室制作
品牌:华硕
型号:A85XM-A台式机主板
故障:无待机电压开不了机
一台组装DIY主机按下开关不能触发开机,拆开机箱看到是华硕A85XM-A主板,查了一下ATX电源的条件,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。拆主板出来开始维修……测主板的开机针脚电压0V不正常,如图下:

测主板PCI A14脚处的待机电压0V不正常,如图下:

没有待机电压,那就先查待机电压。打开点位图,经过查找发现3.3V的线性电压没有产生,所以没有待机电压,问题出在OU2的五脚芯片,点位图和实物如下:

OU21脚和3脚有5V电压,4脚没有产生3.3VSB_ATX电压,怀疑是OU2损坏,手上没有这样的芯片,找了好多个料板也没有这样的5脚的芯片,这可怎么办?明天要交给客户的,

再看了看主板,这时发现主板上一共有3个地方用这样的芯,仔细看看型号是一样的,看点位图的地方:

既然同样,那就先拆第2个芯片去第1个那里看看能不能产生线性电压。热风枪呼呼……一会儿换好了。冷却后上电,这时OU2   4脚有3.3V线性电压产生了,测PCIA14脚电压3.3V有待机电压了,再测开机针却电压3.3V正常了,果然是OU2损坏了。短接开机针脚,主板能触发加电但没有复位不跑码,因为第25脚芯那里少了一个3.3V的电压。试试从别处飞一个3.3V过来看看,从待机电压的3.3V飞线过来开机,还是无复位不跑码,缺少的3.3V是开机后才产生的,那就找一个开机后的3.3V飞线过来,如图下:

再上电开机,嘻嘻!故障检测卡开始跑码了,断开电源装上显卡开机久违的华硕LOGO出来了,装好机开机测试一切正常,维修完成,最后附上亮机图和点位图。

点位图:

网友A:
很高明的方法,就地取材。

网友B:
实在不行也可以用1117  之类的改一下

网友C:
可以用1117代换也可以

网友C:
这3个地方芯片工作推测是互不影响的

网友D:
楼主 这技术  没的说了  NB

网友E:
案例不错  维修思路灵活运用  值得学习  加分支持 感谢分享案例

网友F:
线性稳压只要输出为0且不热基本可确定本身坏了.

网友G:
这种改电路的 最近也弄过几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1117代换也可以

这里的117用的产2.75V的,点位那写117是2.5V的,飞线这个3.3V是要开机后的3.3V电压才行的,如果是待机出来的3.3V是不行的,试过了。

网友:
不错。不行分压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线性稳压只要输出为0且不热基本可确定本身坏了.

嗯嗯,这也是一个维修的经验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案例不错  维修思路灵活运用  值得学习  加分支持 感谢分享案例

谢谢支持,有时候没有配就搞一些飞线电压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这技术  没的说了  NB

没有配件就要灵动维修思维解决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实在不行也可以用1117  之类的改一下

这个缺少的3.3V电压是开机后产生的,如果用待机出来的3.3V是不行的,可能是时序的问题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高明的方法,就地取材。

维修嘛!解决电路问题能正常使用就行了。

网友:
就地取材 维修灵活

网友:
改电路这个方法不错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缺少的3.3V电压是开机后产生的,如果用待机出来的3.3V是不行的,可能是时序的问题吧!

哦 开机后出来的啊

网友:
楼主基本功扎实,理论水平很高,且能活学活用,值得佩服!

网友:
嗯,是的,应该是时序出电压的先后,所以用待机的3.3v 不行的。

网友:
不错,很好的思路……。

网友:
有时候就是没有配件,所以想一些其它方法解决问题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这种改电路的 最近也弄过几次

仁兄不错,改的电路还利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仁兄不错,改的电路还利吧。

都修上了 主要是零件不容易拆到 或者换上了又烧掉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这3个地方芯片工作推测是互不影响的

第1个是线性的电压5V转3.3V,第2个是开机后5V转3.3v ,第3个是开机后3.3V转2.5V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第1个是线性的电压5V转3.3V,第2个是开机后5V转3.3v ,第3个是开机后3.3V转2.5V的。

最好换个芯片

网友I:
理论学的很好啊!修的漂亮!!

网友J:
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用的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用的住。。。

像这样的台式机主板我都改过好几块了,现在这块已经用了半个月了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理论学的很好啊!修的漂亮!!

谢谢支持,有时候没有配件就想办法解决故障。

网友:
嗯嗯,谢谢指导和建议,的确是换个芯片比较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