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50C掉电求助!

楼主(2016-11-21):
联想E450C接到机器大短路,PU11坏掉,换掉之后,可以加电,上内存加电掉电,貌似是这款机器的通病,PL9电压出不来,看过论坛有一样的问题,也没解决掉,还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?

post_deleted

网友:
pl9是不是集显电压?如果是集显电压的话,在没过内存之前不出是正常的。主要差一下内存的条件。

网友:
330的电容是否还有短路?

网友:
遇到过一样的  最后交换主板了

网友:
刷鞋 BIOS先 啊

网友:
没过内存,显卡电压不出来,换内存和CPU试一下

网友:
说的  太简单了    详细点     是看到logo掉了   还是电流到多少A掉了

网友:
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和刷BIOS.

网友:
bios问题吧

网友:
先三板斧之 刷bios

网友:
集显最后出

网友:
是不是跑马没有过内存

网友:
集显要过了内存才出供电

网友:
上内存掉电 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示波器打下波形就知道了啊

网友:
缺什么电压修什么电压啊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刷过BIOS呀????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没示波器,只能试了

网友:
掉电,没显示就掉吧,还是电压!

网友:
我手上一台 装系统装到一半就掉电 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我这个电压全部出来了 就是不显示

网友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

网友:
我的现在刷了BIOS还是一样 不行电压0.50

网友:
就是不显示 电压全部都有 内存不插会报警 但是屏幕就是不亮 现在找不到什么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建议

网友:
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一样的 可以讲下 麻烦了

网友:
接到一台开机后两分钟掉电的,没有结果,不知从何下手

网友:
基本上U挂的。
(84 Bytes, 下载次数: 2)

网友:
前天修过一台是开机无显,有时能开机显示,,刷BIOS OK

网友(2016-12-22):
lz解决了没 我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无从下手啊

网友:
看来掉电是通病哦!

网友:
个人感觉是桥问题 不过我没换 直接交换板子了

网友:
我的也是啊 之前是换了PU11后亮机 装起来后 上电0.5多掉电 应该是通病哦

网友:
刷过几次没出现楼主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