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手机搬板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6-11-21):
许多芯片都搬好了,U拆下来没掉点,然而搬到一些小芯片 -----外围一圈小点点,中间有小方格子的那种,真是醉了,上锡植球直接给连成一片,无论如何都分不开小方格子上的连锡。尼玛真是醉了...用的是苹果手机专用助焊剂

网友:
什么样子的  图片整个来看看

网友A:
外围一圈小点点,中间有小方格子,是不是说功放之类的芯片?

网友:
没关系 的  都是地线

网友B:
没关系 的  都是地线   你说的是功放吧

网友:
用钢网啊,也可以用锡球。

网友:
都能搬版了,,厉害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关系 的  都是地线   你说的是功放吧

是啊,是啊  都是功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外围一圈小点点,中间有小方格子,是不是说功放之类的芯片?

是啊,这个芯片小方格子的锡分不开.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是啊,这个芯片小方格子的锡分不开...

不会吧,加点焊油,铬铁350度应该很好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吧,加点焊油,铬铁350度应该很好弄啊

有机会你试试...

网友D:
焊接难,太难了,还得小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焊接难,太难了,还得小心

打酱油吗

网友:
功放芯片,中间都是地脚,不植锡没关系

网友E:
估计除锡的时候温度太高  没怎么留意吧   结果连起来了  怎么都分不开  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  ,都是接地 ,就是补好看,功能一样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估计除锡的时候温度太高  没怎么留意吧   结果连起来了  怎么都分不开  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  ,都是接地 , ...

温度低 锡液立刻凝结不会流动,我试试

网友F:
晕~楼主是怎么听课滴?这种芯片是什么都不晓得就搬板?这类芯片托好了焊盘,直接焊接,详情查看你的课堂笔记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晕~楼主是怎么听课滴?这种芯片是什么都不晓得就搬板?这类芯片托好了焊盘,直接焊接,详情查看你的课堂笔 ...

没时间呀,有时间一定去迅维参加实地培训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没时间呀,有时间一定去迅维参加实地培训啊

兄弟抱歉呀,是我话说的太无礼,勿怪,这类芯片是不用植锡的。烙铁处理主板焊盘,芯片焊盘如果氧化可选择摩擦法。处理完直接焊接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兄弟抱歉呀,是我话说的太无礼,勿怪,这类芯片是不用植锡的。烙铁处理主板焊盘,芯片焊盘如果氧化可选择 ...

哈哈,连锡才考虑植锡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