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好奇不只害死猫,刷死5S

楼主(2016-11-21):
二手鱼上看到一只5S很奇怪,序列号是已更换产品的,而且还是5C,好奇就收回来研究研究,到手加卡贴能开机能进系统,能录入指纹能使用指纹,系统版本还是不能越狱的9.3.5,怀疑IMEI和序列号被改过,于是开始刷机看能不能恢复原始的串号和序列号,结果刷死,ITUNES随机报错9、21、40,爱思助手刷机报无效的序列号,全是刷机失败,不能进系统,开机无显示。

网友:
然后呢   报废了?

网友:
晕了,现在又报4014

网友:
不知道,估计我是修不好了,刷机反复报错,不知道直接写别的序列号行不行,原主板上的序列号是F17M32Z0FF9V

网友A:
这回基本  卖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回基本  卖屏了

在我手里是这样,高手估计能治好,原来指纹、WIFI什么的全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回基本  卖屏了

在我手里是这样,高手估计能治好,原来指纹、WIFI什么的全好用
晕,发重复了,估计用仪器重新把硬盘写回原始的数据会好

网友B:
里面主板没有修过吗,。。。。。不可能这么奇怪吧

网友:
奇怪,等高手来解答

网友:
先放着吧,等你成为大师级别时再研究研究!

网友:
我自己手机都搞死几个了, 也是好奇自己拆开然后就弄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里面主板没有修过吗,。。。。。不可能这么奇怪吧

估计是华强北出来的

网友C:
用爱思助手刷机报错不准,建议用itunes刷机看报错什么再看

网友:
花钱买经验

网友D:
这个是硬盘和CPU通讯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爱思助手刷机报错不准,建议用itunes刷机看报错什么再看

ITUNES随机报错9、21、40、4014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硬盘和CPU通讯的问题。

虚焊吗?重新加焊行吗?

网友:
华强北从小小白,到神人,什么鸟都有。水太深

网友:
我试过硬盘没装好或者硬盘坏了也会引起报错4014

网友:
有可能换的5C的基带套件,刷ios9没问题,刷ios10要换苹果6的白盘才能过,猜的不知对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虚焊吗?重新加焊行吗?

CPU很硬盘通讯不了,这个要排除的,先查硬盘先。不懂欢迎追问。

网友:
爱思显示的是国行',如果是国行不用加卡贴即可用,也可能硬盘取下过,被人改了国别。用了5C的套件装在了5S上

网友:
水货一台呵呵

网友:
看起来很奇怪的机器,不要随便刷机。

网友:
看来 这个华强北的技术已经突飞猛进了!!

网友:
不知道华强北是不 是有专门的私人定制的刷机工具

网友:
水货一台   楼主被坑了吧

网友:
出自华强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奇下死猫呀   祝你修复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CPU很硬盘通讯不了,这个要排除的,先查硬盘先。不懂欢迎追问。

嗯,估计是这个问题,今天取下硬盘发现硬盘有连锡短路,估计原硬盘不能用了
请问换硬盘还要写序列号什么的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嗯,估计是这个问题,今天取下硬盘发现硬盘有连锡短路,估计原硬盘不能用了
请问换硬盘还要写序列号什么 ...

要写,你买芯片的时候可以叫人家代写好。

网友:
你这报的错全是通讯错误

网友:
哎,估计以我的水平是修不好了,有高手收回去研究吗?全当屏幕和配件出,价格150好了,QQ53354202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要写,你买芯片的时候可以叫人家代写好。

现在还一个问题是写原来主板上的那个序列号还是写改过的序列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现在还一个问题是写原来主板上的那个序列号还是写改过的序列号

他们是绑定的,当然是写原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他们是绑定的,当然是写原来的。

手机已经出了,但是还是想不明白
1.如果写原来的序列号会有激活锁,写改过的序列号就不会有激活锁
2.指纹、CPU、序列号等是一 一对应的吗?如果是对应的序列号改过为什么指纹之前能用呢
3.还一个问题很奇怪,IOS9.3.5是不能越狱的,既然不能越狱,序列号、串号、型号是直接写进硬盘的吗?

网友:
你这机器可能硬盘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