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3CR不显示

楼主(2016-11-21):
客户拿机器来说是用着突然花屏,到我手里直接不显示,大小写灯能切换,拆机发现是AMD的,北桥是0674034,显卡0728014,都是比较容易坏的桥,想着没显示就加焊显卡,结果有铅温度都能把显卡加焊爆珠,更不用说重植,只好找快料板拆了个显卡,刚做好能显示看电视剧都没事,下班后第二天刚开机正常,没多久突然花屏,红白蓝切换,断电再开又变成刚拿来的时候的情况了,不知道是不是显卡不行还是要换新显卡,或者其他问题

网友:
是的,应该还是显卡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南桥问题?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问题,换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