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mini 2 忘记激活码能爱思助手刷机吗???

楼主(2016-11-21):
Ipad mini 2 忘记激活码能爱思助手刷机吗???

网友:
刷了还是一样!

网友:
需要硬解了,拆硬盘写无锁序列号。

网友A:
可以使劲刷,但结果还是一样,要么软解与官解,或者改电阻或序列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劲刷,但结果还是一样,要么软解与官解,或者改电阻或序列号

序列号要怎么改???

网友:
刷机是刷不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序列号要怎么改???

硬盘测试架操作

网友(2017-02-28):
没密码刷了也没用

网友:
这个刷了也没有用的,只能硬解id了,没有别的办法了

网友:
有id的   怎么刷都没用的

网友C:
是你自己的帐号的话重置一下密码就行,不是的话就要硬解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你自己的帐号的话重置一下密码就行,不是的话就要硬解了

忘记账号密码是没法激活的了。只好换硬盘或者写无锁序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