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5LP 不开机,3.3V待机不正常维修

楼主(2016-11-21):
如题,顾客过来,按开机没有反应,要求当场修。CD壳螺丝顾客已经拆了。2分钟时间,将主板取出来,点了一下等机,发现3.3V只有2.2V,明显不对。论坛只有点位图,没有图纸,打开点位看了一下,知道引脚定义,但是看不到电阻阻值大小。供电芯片uP15890 pdf 没有,有一个同行说 RT8239引脚图一样,下了一个对比了一下,发现3.3V两个反馈脚电阻跟RT8239不一样,主板上面PR8115 10K,PR8114 13K,RT8239上面的是PR8115 6.5K,PR8114 10K,费了半天找了这个6.5K电阻,10K电阻主板很多,换上去,接电,自动开机,点了一下3.3V,只有2.9V,不过亮机了。准备装机再测,又不亮了,3V电感,还是2.2V,观察了一下电路结构,发现主机没有PCE8103 这个电容,其它主板的3.3V待机一般有这个电容,到其它主板上面拆一个过来,接电,又亮机了。这个不装机,等5分钟,再看一下,发现3.3V待机又变成2.2V了,这下好了。应该是这几个芯片周围某个芯片不稳定,加热一下正常工作。冷了之后,不正常。重新查了一下,uP15890工作条件,发现4脚3.3V开启电压不稳定,有时5V,有时1.7V,1.7V时待机有2.9V,5V时2.2V。看了一下点位图,3V5V开启信号是PQ8108这个6脚管控制的,要开启3V5V待机,PQ8108将5V信号拉低。也快下班了,顾客也等了快2个小时了,直接将PQ8108 3脚6脚飞线接地,3.3V待机稳定出2.9V,将原来的电阻10K,13K两个装上,3.3V待机稳定输出,装机收钱下班。没图,大家就这样看吧,赶时间下班了。

网友A:
是UP1589Q 还是UP15890? 我手头也有一个X450V的机器 不出3.3V  一开机就掉

网友:
虽然没图但是看懂了,楼主写的很不错

网友:
修到过x450vc,一模一样的故障,直连拆六脚管把3 6脚接地修复

网友B:
你这个可能是EC程序故障!

网友:
意思是开启信号是低电平的吗,。,,。,。

网友:
能看懂一点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UP1589Q 还是UP15890? 我手头也有一个X450V的机器 不出3.3V  一开机就掉

机器不在这里了,还真没有注意是哪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可能是EC程序故障!

后面的就不查了,没有时间,有空可能会看一下,不过像我这种的,一般不看,能解决问题,就算了,不会再深入研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