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无法激活问题,求大神解答

楼主(2016-11-21):
升级后直接激活无反应  插卡,无线都不能激活   未拆,想寻求大神给点思路  感谢

网友:
另外加一句是用原来的ID跟密码都无法激活

网友A:
辛苦版主把这个帖子删了   在首页发了  发重了   不好意思

网友B:
是否网络不好,我遇到过用移动网不行,然后,到邻居家,用网通的网,顺利激活。

网友C:
密码不对吧,仔细想想,或者输入注意下大小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密码不对吧,仔细想想,或者输入注意下大小写。

现在已解决  感谢    WIFI芯片问题  更换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否网络不好,我遇到过用移动网不行,然后,到邻居家,用网通的网,顺利激活。

在已解决  感谢    WIFI芯片问题  更换就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密码不对吧,仔细想想,或者输入注意下大小写。

恭喜你。以后什么有问题欢迎发帖提问。

网友D:
机器是美版国行还是港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机器是美版国行还是港版?

巴西版的  8G我把也是醉了 还以为是假的  原来被人换过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恭喜你。以后什么有问题欢迎发帖提问。

谢谢版主   多交流

网友E:
这种情况插卡也不能激活吗??

网友:
向高手致敬!受教了!万分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辛苦版主把这个帖子删了   在首页发了  发重了   不好意思

另外一个已删除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情况插卡也不能激活吗??

巴西版的  要卡贴   没有卡贴  然后就是搞无线  死活不能激活   ,WIFI芯片更换后  激活OK

网友:
感谢   当时网卡 以为没发出去  不好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巴西版的  8G我把也是醉了 还以为是假的  原来被人换过硬盘

那可能是有锁机,某宝上问问看有没有卡贴。用卡贴吧。不过最新版的卡贴可能不好找哦!

网友F:
学习学习学习学习

woaimeinv5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WIFI芯片问题#在这里快速回复#

网友:
问题原来在无线模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情况插卡也不能激活吗??

换了WiFi不用卡贴也能激活?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巴西版的  要卡贴   没有卡贴  然后就是搞无线  死活不能激活   ,WIFI芯片更换后  激活OK

换了WiFi不用卡贴也能激活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了WiFi不用卡贴也能激活吗??

还是要用卡贴

网友:
学习学习在学习

woaimeinv5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G:
wifi芯片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呢 ?没遇到过、楼主是根据什么怀疑的WiFi芯片呢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wifi芯片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呢 ?没遇到过、楼主是根据什么怀疑的WiFi芯片呢 ?

无线网可以正常连接   但是没办法激活   查看路由器数据  根本就没分配IP地址   更没有数据传输   只是怀疑WIFI坏了,没办法 只有更换                   原主板WIFI模块供电正常,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学习学习学习学习

论坛严禁灌水!

网友:
论坛严禁灌水!

网友:
wifi芯片管的就是wifi和蓝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