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几个冷门配件

楼主(2016-11-21):
A:156高分厚屏,原型号是LP156WF1。B:Dell 7537屏线。C:A1465的美光内存,字面型号是上面一排2VM77 下面一排D9PFJ。颗粒或料板均可。D:苹果13版SSD坏件。Marvell主控。QQ16008682

网友:
屏有一张,一个细黑点,V星本拆机,150
细黑点见第3张图上方数字2009,9的右下方

网友:
楼上哥们见谅。屏发完贴已经订过了。其它继续找

网友:
以你这样的提问,开关有问题也是可能的,所以要有个基本的检查

网友:
A:156高分厚屏,原型号是LP156WF1   这个屏我也刚出掉。。但对方只要普分。。他留在手上了。需要我可以给你联系方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