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和macos共用蓝牙鼠标ID方法

楼主(2016-11-21):
在Windows和macos双系统中,蓝牙鼠标会遇到同一个问题:即在一个系统下配好对正常使用后,另一个系统必须重新配对才能正常使用。经过实际测试分析,设置相同的蓝牙适配器ID可以直接使用,无需重新配对。一旦配置成功后,在重新启动电脑切换系统后,都可正常使用Windows或macos系统,而不用再考虑配对问题。这里以win10和macos 10.12为例,提供解决办法。
在Win10中配置好蓝牙鼠标,然后下载: Psexec.exe软件。
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行:
Psexec.exe -s -i regedit
打开注册表,找到如下子项:
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services\BTHPORT\Parameters\Keys\蓝牙适配器ID(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,如:BTHENUM\Dev_8438352BEAD6)

拆分为:
25 27 af 52
8e 9e 01 71
1b d3 78 8c
aa 56 d9 dc
转变为:
52af2725
71019e8e
8c78d31b
dcd956aa
进一步变成如下格式:
DCD956AA 8C78D31B 71019E8E52AF2725
系统切换到macos 10.12下,将/private/var/root/Library/Preferences/blued.plist拷贝到桌面,用PlistEdit Pro修改蓝牙适配器linkID

修改后覆盖/private/var/root/Library/Preferences/blued.plist文件。
完成后可用下列命令测试:
sudo defaults read /private/var/root/Library/Preferences/blued.plist
{
   LinkKeys =     {
        "ac-fd-ce-a1-e3-ec" =         {
            "84-38-35-2b-ea-d6" = <dcd956aa8c78d31b 71019e8e 52af2725>;
        };
   };
   MagicCloudPairingMasterHint = <22b30e57 124ad017 6986fe36 53cbdf8f>;
   MagicCloudPairingMasterKey = <9eec3110 f6575b3b df609ce0d6bf7490>;
}
这样,在macos中就可以直接使用在win10中配对好的鼠标了。但鼠标在任何场合下重新配对后,需要重新按此流程操作一遍。
其它蓝牙设备可用类似方法操作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哦,你说是无线鼠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