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IT8602E这个IO资料?

楼主(2016-11-21):
谁有IT8602E这个IO资料?发一份,论坛没有!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上面用的IO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上面用的IO

联想Lenovo D5050台式机,主板型号H81H3-LM V:1.0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联想Lenovo D5050台式机,主板型号H81H3-LM V:1.0

你这个板子什么问题 是不是14针的电源那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板子什么问题 是不是14针的电源那种

不触发,跑了一根线开关到IO的,按开关有跳变,其他脚没跑了,有保修让拿走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板子什么问题 是不是14针的电源那种

联想台式主板都是14脚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联想台式主板都是14脚电源

怎么都是14针 只是个别吧

网友:
联想的专用电源接口,旁边黑色的4pin 是用来接硬盘供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