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39G外接显示器颜色不对

楼主(2016-11-21):
今天同事接了一个联想E39G的笔记本外接显示器颜色偏红。测量三基色两个75欧姆另一个只有26欧姆 。VGA头子换了还是一样小电容那些都正常就是颜色不对。究竟什么思路

网友:
明显短路的表现 一般桥坏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好查,不过是桥有问题的话就难。

网友:
笔记本显示全部正常就是外接偏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