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50V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16-11-21):
      手上一台华硕ASUS X550V,I系列三代的桥。板号X550CC REV.2.0 客户拿来说是显示不正常,如下图。检测过程:刷过BIOS,换过屏,外接跟内屏显示也是一样,所以应该跟屏和屏线没关。由于没有图纸,只找到点图,测量屏线接口的四对信号线都是直接进桥里面的,所以桥也换过,改成集成显卡也是一样的问题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的,请指教。

网友A:
这个板子不是接桥的吧 因该是接显卡哦 我记得修过一台 进显卡的排阻短路了

网友:
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 学习下

网友:
先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不是接桥的吧 因该是接显卡哦 我记得修过一台 进显卡的排阻短路了

点位图都是直接进桥的。

网友B:
独显集显都试过一样。

网友C:
断开独显 电感用集成的试试看。。换个cpu

网友D:
加焊一下CPU试试吧

网友:
cpu是BGA的吗?

网友:
考虑下CPU有问题的可能 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开独显 电感用集成的试试看。。换个cpu

弱弱的问一下  是断开+1.35 GFX这个电感吗

网友:
是不是板载CPU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独显集显都试过一样。

照你这说法岂不是屏坏了

网友:
试试2楼的,也许会好啊

网友:
华硕的图纸都是机密。。。 。其实真的没有什么

网友:
直接换桥应该就OK

网友:
只能怀疑cpu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开独显 电感用集成的试试看。。换个cpu

电感断开了,CPU集成主板,没有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焊一下CPU试试吧

还不敢动CPU,集显独显都是一样,跟CPU有关么?

网友:
是的,所以还不敢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