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G41干CPU座子

楼主(2016-11-21):
下午同事去客户(shaofu)家抱回一台主机说是无规律重启,说测过内存,硬盘了。都没问题。
插电开机顺利进系统,用软件测试一下,测了几分钟发现桥和CPU散热器的问题都不烫,
就想着先测一下供电。测得供电均为正常就内存有点偏高1.58V。
想着先关机插个诊断卡再开,开机发现挡81代码了,是键盘码,拔掉键盘鼠标等
重启好嘛挡78无意义代码,断电再开卡D4以为是内存,一查原来也是无意义代码,难道是我诊断卡坏了?
想着就断电拔掉诊断卡再开也是不行,然后换内存 换电池都试了均无果,
想着难道是BIOS?这杂牌的也不好找BIOS啊,
拆装CPU看看,一试真的可以了,然后一重启又不行测CPU供电1.34V,和原来开着机的时候一样啊,
拆板。
看见了CPU座机有好几个脚都虚焊了,(同事的苹果拍照就是清晰啊)

加热烙铁开干(老板不给买BGA)
先风枪加热一下板,刷上焊油,烙铁开拖,(先加热一些那些引脚就好上锡)
先全都拖饱满锡,然后再用风枪和烙铁补助把连锡的整理一下,。

完工洗干净放一会开机,点亮了,重启了几次均正常

测试机三四个小时了都正常 ,刚吃完饭发贴先。

网友:
这叫吃锡不良  会影响

网友:
我买的杰灵新主板,就有焊接不良的,也是加焊膏,风枪吹好,省了来回运费。

网友:
这种座子,也爱开焊呀,,

网友:
以后也要注意一下这样的座子

网友A:
多层板,双是这种焊接,能开焊,说明它当时焊接的条件很差呀

网友:
看着板子挺老了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多层板,双是这种焊接,能开焊,说明它当时焊接的条件很差呀

杂牌板 做工很差的

网友C:
卡代码可以这样搞下次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卡代码可以这样搞下次我试试

都是卡无意义代码 刚好看到虚汗了   修板还是先要观察一下啊

网友D:
修这么多年 还没有干过CPU座子好的主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修这么多年 还没有干过CPU座子好的主板

看来是被我捡到了 我也是第一次

网友:
这就是典型的波峰焊工艺不过关了。DIP脚座子是很耐用的不应该出故障的

网友:
还没碰到底座背面开焊的

网友:
捡到钱了   恭喜啊   这个问题不仔细看不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杂牌板 做工很差的

楼主,像有复位不跑吗也是这U座虚焊引起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是被我捡到了 我也是第一次

楼主会加焊CPU座吗(用BGA加焊)

网友:
这种CPU座虚焊没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