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芯片代换EQ=DM

楼主(2016-11-21):
EQ=DM成功用EQ 1A代换

网友:
只看前两个EQ EQ本来就是一家

网友:
它俩其实是一样的,。。

网友:
着两个是什么芯片51125吗

网友:
不懂,这事,一般问淘宝,呵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EQ开头的都通用的

网友:
代换芯片还是要小心点  最好看看手册

网友:
元芯片8233吗

网友:
tps 51123 o 20=?

网友:
芯片只要前面一样都是可以得,后面的只是厂家,前面是芯片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