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 PLUS 通病USB短路过流保护15秒关机

楼主(2016-11-21):
华硕P8H61-M LX PLUS 通病USB短路15秒关机

华硕P8H61-M LX PLUS  15秒自动关机,USB过流保护,没有P8H61-M LX PLUS图纸,只能瞎整了,检查前置USB三个电路,发现USB56上面的UD3短路,UD3换掉,亮机正常。

顺便留个bios

网友:
图纸没有  找不到点位?

网友:
这种查图纸不都是秒杀的吗?

网友:
哈哈,华硕15秒关机又给钱了……

网友:
便宜板,直接换板然后再抽空慢慢玩

网友:
这个直接拆掉也行吧

网友:
这个不装也是可以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拆掉就行了,只是少两个接口

拆了可以·换了就不可以··毕竟花不了多少时间·

网友C(2016-12-21):
引用 网友A:
拆了可以·换了就不可以··毕竟花不了多少时间·

拆了 ,那两个USB可以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了 ,那两个USB可以用吗

你语文老师教体育的·都没有看懂我的意思·

网友:
我前几天修的是12V检测电压过高的

网友:
也是这机器 但是不是USB过流 换的电阻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