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86 花屏

楼主(2016-11-21):
A1286 花屏   显卡换掉了  显存是h5gq1h24afr     我换成h5gq1h24mfr    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 图纸上用的 AFR 的显存  今天拆了A1286  显存是h5gq2h24mfr      我试下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代换显存后,结果是怎么

网友A:
不能代换 会花屏  系统 进不去  原型号代换后不花了   但进 系统 有 缺色的  可能还有那有问题

网友:
修好了吗,分享下,是不是显存问题。这两个显存能代换吗

网友:
可以了吗

网友:
最好换一样的到时弄出更多问题

网友:
显卡换一样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能代换 会花屏  系统 进不去  原型号代换后不花了   但进 系统 有 缺色的  可能还有那有问题

却色?不是显存吧

网友:
没有换好 或者别的地方 出问题啦

网友:
没好呢  之前用MFR的有花屏 非常不明显 苹果LOGO的时候隐隐的有蓝竖线   还会死机   我换了AFR显存后 蓝色竖线没了  系统也进去了   就是有缺色一样的拖影    显卡也换的新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