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阳.固始新宇电脑医院 维修之联想e47 不定时掉电维修一案例

楼主(2016-11-21):
维修地点:中国 信阳 固始 (新宇电脑医院)
维修时间:2016年11月份
维修人员:阿虎
维修故障:不定时重启掉电
板号:广达kL9 集显
维修心情:一般
维修天气;中雨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我是分界线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     废话不多说 ,,客户拿来一台来联想笔记本 说是老是不知道怎么了就重启断电,一听这毛病不好修啊,我特意试了一下 和客户描述基本一致,就开单留机,客户走后开始测试,发现很多次基本进不了系统就断电了,集显的 温度也不高  先换cpu和内存测试以旧  然后拆机 测试 发现公共点电压很低,只有17v 记得修过不少e47的机器 都是19-20v 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吧
     看了下板号 KL9 ,然后从电源头查起吧,一看电源头有点烧黑了 先换了在说吧 电源头多,换了以后测试电源接口电压正常,然后到第一个自导通mos管也正常,然后 测试公共点 发现还是17v 明显不正常,算了打开图纸看看吧  pq66  1脚15v左右 4脚17v左右 2脚 19.9v左右 明显控制级不正常   下面的acok正常

    第一反应 pq62问题 更换后故障依旧 这里的pq62 不能随便更换 因为是带电阻的,到饭点了 先吃饭吧  省略30分钟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   吃饭后继续修啊, pr164 pr9252阻值也是正常的,难道是有软击穿   把嫌疑最大的 pq66 拆掉先   拆掉后发现控制级7v左右 很正常   然后找个p管装上ok  然后测试了一下午 没出现掉电的情况了   下面是亮机图片 以及维修图片

网友A:
楼主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网友B:
隔离保护不稳定导致掉电

网友C:
管子性能不良只能靠代换判断了.测不出来!

网友D:
学习了,场管性能不好啊,不知会不会返修

网友:
没想到管子漏电了。还是拆下来,比较容易快速的判断故障!赞一个!!

网友:
看楼主发的帖子感觉楼主技术杠杠的

网友E:
把嫌疑最大的 pq66 拆掉先   拆掉后发现控制级7v左右 很正常,难道N管子G级7V就够了嘛版主

网友:
这种故障真不好修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66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嫌疑最大的 pq66 拆掉先   拆掉后发现控制级7v左右 很正常,难道N管子G级7V就够了嘛版主

p管好吧  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楼主湖南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隔离保护不稳定导致掉电

是的 你那里天气如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管子性能不良只能靠代换判断了.测不出来!

软击穿是不好测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学习了,场管性能不好啊,不知会不会返修

找到问题了 还返修什么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,,写的跟是666

网友F:
思路清晰学习了 一般很少有引起掉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思路清晰学习了 一般很少有引起掉电的

要下雪了 好冷

网友:
楼主厉害 这种一般不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