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小小白弱弱的问一下 时钟信号 复位信号怎么检测

楼主(2016-11-21):
经常看大神们修故障时。都是检测各种电压,各种信号,电压知道怎么看有没有。时钟信号,复位信号之类的怎么检测有没有。指点指点。谢谢

网友A:
有测试点,或者电容电阻上测。电压档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测试点,或者电容电阻上测。电压档测

电压档,表笔碰电容或电阻的两端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压档,表笔碰电容或电阻的两端吗?

不是的,黑笔接地,红笔去测

网友:
努力学习基础知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,黑笔接地,红笔去测

明天找台好机子。试试去。谢谢

网友:
楼主你还是去系统性的学习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