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15B+ 烧坏了

楼主(2016-11-22):
这个表从桌子上掉下就没有反应,打开查了一下发现这个 IC有两个脚短路!不知道这个 IC是什么型号,有没有卖!那位神帮看一下!有代用也行!

网友A:
楼主测量一下,这个是不是MOS管,摔坏的大多是虚焊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测量一下,这个是不是MOS管,摔坏的大多是虚焊啊。

福禄克的 质量 不好吗 怎么一甩就坏了呢

网友B:
摔的怎么会短路,还是那里有开焊,或有元件被摔掉了

网友:
感觉是稳压管

网友C:
其他地方估计也摔坏了吧

网友:
建议楼主到隔壁的发烧论坛问一问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可参考此图:据说差别很小........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5620-1-1.html

网友:
是摔坏了吧,看标题还真以为是烧坏了。

网友:
摔过的表,大元件可能被摔开路

网友D:
表摔坏你去修小芯片,可能就是个错误,关小芯片什么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摔的怎么会短路,还是那里有开焊,或有元件被摔掉了

是呀,就是那两个脚短路,我也觉得很怪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其他地方估计也摔坏了吧

其他地方可能也有坏的,这个 IC是坏的,我测了一下别的15b的这个 IC不是短路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表摔坏你去修小芯片,可能就是个错误,关小芯片什么事?

就是那两个脚短路,我也觉得很怪!,换上别的15B IC就能点亮但是档位有点错乱!

网友:
可能是晶振  让我想起家电上的遥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其他地方可能也有坏的,这个 IC是坏的,我测了一下别的15b的这个 IC不是短路的!

坏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。

网友:
两脚短路问题,估计以MOS管居多,由于人体感应原因,MOS管D、S会导通,实际上并不是击穿,管照样可以用,建议你跑个线路确认,真正的故障不在此。。

网友:
这么好的表怎么用黑牛屎芯的?

网友:
万用表不太好修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