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维修?还是放弃维修?如何取舍?

楼主(2016-11-22):
各位朋友们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,比如修一块主板,又找图纸又找BIOS又找点位,然后当时以为修好,也确实测试没啥问题,然后客户拿走后第二天就来找,然后也许问题还是老问题,也许有出现新的毛病。当然第二次返修要是能搞定也就认了。上次我修一个不亮的机器(宏基E5-511G),一开始是不亮,然后换BIOS电池,摘掉显卡,搞定。  然后就出现不定时蓝屏,有的时候进系统就蓝屏,然后外围的内存、硬盘都换了,故障依旧。然后刷了BIOS和EC,结果出现不认网卡,哎。。。然后刷回去网卡好了,但是还是蓝屏。于是我就开始测量各大电压是否稳定,发现CPU电压波动很大,然后就更换了全部的CPU旁边的330uF电容,然后还是不稳定,于是把CPU供电芯片也换了(ISL95833),还是不稳定(开机的时候电压在0.79,进系统后跳到0.9几,然后又跳到0.8几)。后来在网上查发现,这个芯片是动态的CPU电压,就是说它的CPU供电就是这样变化的,因为它用的是SVID。
然后无奈,网上都说这个单芯片的SOC容易坏,就订一片吧,结果店铺老板发错了型号。。上机不亮。。。。又重新补发,。。。老板这时却说没有我要的型号。。真是气人。。。于是各种百度,终于看到一个能代替的,而且老板家里有的。。。漫长的快递等待让人泪奔。。。。(原机型号是SR1YV,一开始发错不亮的是QFX9ES,后来兼容的型号是SR1YJ)
终于芯片到了,焊上之后果然蓝屏消失了,然后我就测试了几天,又发现了几个奇怪的问题:首先就是每次开机都会掉一次电,然后自动开机才正常。然后不定时的会一卡一卡的,然后重启或者合上盖子就好了。最后就是有的时候点关机,它会重启。。。。晕啊。。。。难道再花120元大洋上别的店铺买一片原型号吗??
不管了,客户能接受就这样吧。。。
颤抖的双手拿着机器跟客户验收。。。客户说:我这原来是四核的,这怎么成双核了。。。天呐。。换CPU的时候也没注意是双核四核,不过原来的确是是四核。。。。。   然后客户说,行吧 就这样吧,都折腾这么长时间了,好不容弄好的,我先用吧。有问题再找你。

幸好是客户通情达理。。。。

反反复复,这个机器折腾了1个多月了,我和客户之间都折腾4次了,每次维修的时候都想着之前又搭功夫又搭件,所以就一直想修好。然后就是赔。。。但是要是中途退给客户不修了,那之前收的钱估计客户也会要回去,这样赔的更多。

不过学到很多吧

各位朋友们说一说,像遇到这样的毛病多的机器、然后店铺老板发错元件、补发又没有型号、反复折腾很久都有问题的时候,是继续修?还是放弃?应该如何取舍比较合适?

网友:
早就该报换板了。劳心劳力何必?

网友:
这么折腾,是我直接退钱给客户,不整了。

网友:
如果店里忙 无暇顾及 退 或者换板 有心解决就尽力修好

网友:
你这电脑修的,跟来大姨妈似的,真是痛苦啊兄弟

网友:
遇到过类似情况,要不就折价将这机器收购下,卖个能用相当的2手机给客户,(当然不能赚差价),坏的收购下,用于自己研究,直到折腾好为止,困难是成长的阶梯,你要逃避,躲掉了你永远没法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