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2):
有台雷神911-f1的机器,现象是加电掉电自动重启,求大神指点。
自动重启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开机电流1.5.风扇转,感觉电脑都正常运转就是屏幕不亮。是BIOS的问题还是你说的这个,高手在线等你的回复

网友(2018-05-08):
我这个跟你一样故障,吹南桥亮,一会又不行了,南桥重做一样故障,想换个南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