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5110摄像头用不了,无图像设备

楼主(2016-11-22):
1、USB_CAMERA阻值正常,电感正常。
2、屏线全部导通正常,接口正常,电压也正常。
3、WIN7的32位64位都装过,XP也装过。
4、买了全新摄像头。
没辙了,屏线?南桥?BIOS这三项没换,或是其它没想到的原因,请遇到过此问题的师傅指点

网友:
官网下载助手自动检测查看硬件 能识别到视频设备一般故障驱动问题居多

网友A:
用驱动精灵打驱动应该可以好的

网友:
你说的都正常怎么就不能用呢,是不是你忽略了些什么

网友B:
设备管理里能识别到摄像头吗?

网友:
如果其它接口能用,数据线改过去算了,

网友C:
感觉像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摄像头是 USB模块控制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设备管理里能识别到摄像头吗?

标题是写明了,无图像设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像是驱动的问题

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驱动精灵打驱动应该可以好的

开始把官网全部驱动装好不行,按您说的驱动精灵升级了9个驱动,无果

网友:
很简单,镜头是USB制式的东东,直接四根线到USB测试如果,再从南桥备用USB点接二根出来,-P -N 加上5V GND就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