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耐美enp400AGT atx电源 tny176pn 炸开 保险变黑

楼主(2016-11-22):
安耐美enp400AGT atx电源 tny176pn 炸开 保险变黑
更换电源保险,拆除tny176pn,测试没有短路,通电 测试5v正常,ps-on 3.2v正常。

但是短路绿线和地线,有是保险烧黑, 停用76pn炸开,
如何维修是好,请教。

补充内容 (2016-11-24 09:18):
问题找到了,是因为主电容一脚断裂虚接,引起的。换tny176pn和保险后,sb5.0v,正常,主电容两端电压290v,只要短路绿线和地,就会发生tny176pn炸裂和烧保险。说明主动pfc电路中,主绿波电容容量大大减少,会引起...

补充内容 (2016-11-24 09:18):
会引起上述故障

网友A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我有点怀疑是芯片过载了,会不会是主控制芯片有短路导致辅助电源管理芯片烧毁,一般建议在没有确定修好之前不要直接接市电,应该在火线上串接一个220v60w-100w的灯泡做限流,以免有短路发生烧毁元器件。

网友B:
这样的烧法不要去修好,会烧了很多东西,能用也不会稳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烧法不要去修好,会烧了很多东西,能用也不会稳定

很明显有地方短路了,不过应该不是辅助电源部分,我怀疑主芯片击穿了

网友C:
这样好的电源因无图纸,烧零件后不好修,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我有点怀疑是芯片过载了,会不会是主控制芯片有短路导致辅助电源管理芯片烧毁,一般建议在 ...

好像是 灯泡在上边 不可以开机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烧法不要去修好,会烧了很多东西,能用也不会稳定

估计也是没事 练练手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明显有地方短路了,不过应该不是辅助电源部分,我怀疑主芯片击穿了

后级的问题 一般不会炸保险和 芯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好的电源因无图纸,烧零件后不好修,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?

楼主好像没有详细的电源结构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明显有地方短路了,不过应该不是辅助电源部分,我怀疑主芯片击穿了

烧保险 好像都在高压部分 有问题 引起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样好的电源因无图纸,烧零件后不好修,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?

三个光耦,多半是cm6800加wt7527加tny277pn结构,不过这里没有用277,用的是176,好像功率要小一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好像是 灯泡在上边 不可以开机的吧

我每次都是直接开机啊,可能我修的是主动式的pfc,宽电压输入,我只是开机没有带载,要不然肯能真的会出问题

网友E:
这是副电源哦??我以为是主电源呢。
这故障当然是先看尖峰吸收啊,
要是正常看之前有没有像电压切换用的二极管。

网友F:
如果楼主修好了,一定要把问题告诉大家啊,一起学习学习。

网友G:
练练手还是可以的

网友H:
楼主是说待机5伏正常,短接绿线烧保险是吗?查开关管.

网友I:
好办,电源模块改上去就成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三个光耦,多半是cm6800加wt7527加tny277pn结构,不过这里没有用277,用的是176,好像功率要小一点

tny176炸开,主芯片是
cm6805bsx

网友K:
这副电源原边还有没有查到的元件也坏了

网友L:
拆除电源管 节灯泡

网友:
试机时应该串联灯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每次都是直接开机啊,可能我修的是主动式的pfc,宽电压输入,我只是开机没有带载,要不然肯能真的会出 ...

主动是PFC 好修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是副电源哦??我以为是主电源呢。
这故障当然是先看尖峰吸收啊,
要是正常看之前有没有像电压切换用的二 ...

没有看到电源的 全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如果楼主修好了,一定要把问题告诉大家啊,一起学习学习。

是的 新手可以学习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练练手还是可以的

修好了 好电源 也可以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是说待机5伏正常,短接绿线烧保险是吗?查开关管.

难道是 主开关部分的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好办,电源模块改上去就成。

是改个 5v 的模块上去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tny176炸开,主芯片是
cm6805bsx

CM6805 好像是主动PFC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副电源原边还有没有查到的元件也坏了

是指 有轻微短路的元件存在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L:
拆除电源管 节灯泡

5v SB 输出正常
短接绿线到地 才炸的保险

网友A:
要看坏的严不严重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5v SB 输出正常
短接绿线到地 才炸的保险

没错,是的,短路绿线和地才爆炸

网友A:
引用 网友J:
tny176炸开,主芯片是
cm6805bsx

哦原来用的是另外的一种方案,不过也比较类似了,主芯片里面都有pfc控制和pwm控制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原来用的是另外的一种方案,不过也比较类似了,主芯片里面都有pfc控制和pwm控制功能

如何检修为好

网友M:
整流滤波之前有问题吧,看看二级管,滤波电容之类的。

网友A:
我怀疑是6805击穿短路,你先打一下6805的各脚的对地阻值,看有没有短路吧

网友:
好的,明天试试

网友N:
关键是主动PFC电路要查一下。

网友O:
换新的,或改电源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要看坏的严不严重

主动PFC都是好电源 才用的 一般不会坏的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J:
没错,是的,短路绿线和地才爆炸

感觉 还是扫 初级部分一遍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原来用的是另外的一种方案,不过也比较类似了,主芯片里面都有pfc控制和pwm控制功能

CM6800 常见的 主动是PFC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整流滤波之前有问题吧,看看二级管,滤波电容之类的。

保险 烧黑严重 估计是后级有严重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怀疑是6805击穿短路,你先打一下6805的各脚的对地阻值,看有没有短路吧

要是 6805 有问题 就应该 没有5V SB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关键是主动PFC电路要查一下。

主动PFC 好像不好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换新的,或改电源

这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主动PFC都是好电源 才用的 一般不会坏的吧

如果sb5v有,绿线也有,电源保护了还好修,就怕烧一大片,有的原件的参数都烧的模糊不清了那才是最麻烦的,维修难度就非常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sb5v有,绿线也有,电源保护了还好修,就怕烧一大片,有的原件的参数都烧的模糊不清了那才是最麻烦的 ...

电源保护也很难修啊
是的 找不到芯片 代换就难修了

网友P:
引用 网友D:
感觉 还是扫 初级部分一遍看看

用你的方法把元件都扫荡一遍肯定可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P:
用你的方法把元件都扫荡一遍肯定可以

按是新手 就会扫荡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按是新手 就会扫荡了

有时候确实需要扫荡

网友P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确实需要扫荡

这样修电源才叫完美,哪烧换哪是不行的。扫描一遍估计会发现很多元件变质的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我怀疑是6805击穿短路,你先打一下6805的各脚的对地阻值,看有没有短路吧

测试没有击穿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确实需要扫荡

看来 也是扫荡过的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P:
这样修电源才叫完美,哪烧换哪是不行的。扫描一遍估计会发现很多元件变质的。

高手一般都是 坏哪换哪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J:
测试没有击穿短路

看来 这电源 不好修了 问题不好找

网友P:
引用 网友D:
高手一般都是 坏哪换哪的

至少要把可疑的扫一下。

网友P:
引用 网友D:
看来 这电源 不好修了 问题不好找

只要变压器不坏还是要修好的希望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至少要把可疑的扫一下。

高手 经验比较丰富吧 可以准确判断故障所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只要变压器不坏还是要修好的希望的。

也不是的吧 难修的 还是很难修的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这样好的电源因无图纸,烧零件后不好修,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?

问题找到了,是因为主电容一脚断裂虚接,引起的。

网友J:
问题找到了,是因为主电容一脚断裂虚接,引起的。

网友:
楼主,你这电源是PFC模式的吗?这样炸机的电源不好修,修的时候要注意后级电路是不是短路了,还是你没把PFC电感装上去才会引起的

网友:
楼主,你这电源是PFC模式的吗?这样炸机的电源不好修,修的时候要注意后级电路是不是短路了,还是你没把PFC电感装上去才会引起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问题找到了,是因为主电容一脚断裂虚接,引起的。

电容都成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问题找到了,是因为主电容一脚断裂虚接,引起的。

以后有问题了可以要先找电容了

网友:
学习学习了,以后大电容不能轻易放过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问题找到了,是因为主电容一脚断裂虚接,引起的。

谢谢楼主分享如此好的实战经验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