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修一铭瑄 ms-hd5550显卡

楼主(2016-11-22):
菜鸟一只,最近看了很多显卡的维修,一直要想动动手。然而在收拾坏东西时找到了一只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一边的hd5550。于是就开始动手了。。首先上机看看这显卡啥故障,插上主板显卡没反应,但能听到主板“嘀”的一声正常自检声音,心想着这显卡应该不会坏得很严重。然后拿出在这里学做的一条显卡维修线(不懂怎么做这线的人在这论坛搜一下就会找到的)。上电测试,量了一下各个主要的电压,GPU芯片电压(大概1V左右)、内存电压(大概1.5V左右)、12V都有,更加肯定了这显卡坏得不严重的想法。由于是新手没啥经验都不知道往下该从哪里开始检查了,把显卡看来看去好久, (图1)  当看到图中8脚芯片时眼前一亮,马上搜索这芯片up7706u8的资料,测量了一下这芯片的供电,发现才2.2V,顺这供电一直往上查, (图2)发现2.2V是这图中三端稳压出来的,查这芯片的资料,查了好久才在这里知道这芯片和AZ1117D是一样的。。。然后查这资料发现现实稳压的伏数不怎么对,因为没怎么听过要用2.2V做电源的,要么是3.3要么就是1.多的。所以再查图1的14脚芯片,是个与非门吧好像,看资料这芯片是5V供电的,太高兴了,终于发现故障点了,就这个稳压事情了。稳压输出有电压就证明芯片是好的,那就是剩下电阻问题了,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稳压芯片旁边的电阻,发现图2中圈里面的电阻阻值变了,按标称的换上,电压输出变成5V了。然后再测量各个的电压都有了,然后上机也有显示了。到此新手第一次修好了一张显卡。写了这么多语言组织并不是很好请大家见量

网友:
显卡供电是小问题,换核芯,显存才是大活儿.

网友A:
输入5V,输出也是5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入5V,输出也是5V?

三端稳压的是输入12V,输出5V

网友:
应该不是初学吧?就能分析电路应该有基础,

网友:
显卡这种东西换核心会让你换一人生

网友B:
显卡这种东西换核心会让你怀疑人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显卡这种东西换核心会让你怀疑人生

有设备还是简单的!

网友:
显卡修的人也不多  不值钱了

网友:
现在主板和显卡低端的一般都没人修了。不值钱。。修的钱都可以换张二手卡了。。修的人要么就是不舍得丢了要么就是练练手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设备还是简单的!

有设备不一定能修好,主要还是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设备还是简单的!

不过你这个修的挺好的

网友(2016-12-27):
显卡上面,一般是先找5V供电,因为这是各大芯片需要的一个输入供电,或者比对供电之一,因为12V和3.3V供电可以从PCI-E槽直接获得。

网友:
此5V是显卡的接口供电,也有很多是用7805稳压的

网友:
挺幸运的 我学习

网友:
应该不是初学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