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502M装WIN7蓝屏

楼主(2016-11-22):
华硕E502M装WIN7蓝屏,把这里改成WIN7就可以了

网友:
受教了 ,楼主高德,

网友:
原来如此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蓝屏7B吗?什么代码啊

网友A:
我擦上次怎么也没搞好,学习了

网友:
好经验,收下了,谢谢楼主

网友:
靠!还有这个选项?没注意.

网友:
这个可是好经验啊收藏了!没遇到的可能就会去杀硬件了!

网友:
BIOS里面设置了一下

网友:
这个会电脑都懂把

网友:
蓝屏报什么代码

网友:
这个都会改啊

网友:
这地方很少有人发现

网友:
估计是BIOS需要更改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,以后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擦上次怎么也没搞好,学习了

偶也遇到过过,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呢

网友:
很多新机器都要改这个,不然的话各种问题。,。

网友:
原来这样!!我有台就是这样才能装上!

网友:
是什么代码

网友:
那路或多(原来如此)

网友:
不兼容吗 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,下次遇到就多看看BIOS

网友:
现在好多新机器装系统装系统触摸板不能用

网友:
谢谢分享啊,刚好碰上呢!

网友:
新手路过,学习经验。。

网友:
好多出厂win8 win10的都 要改,一般都自己装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