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2230S进桌面就掉电

楼主(2016-11-22):
鲁大师检测CPU温度很高,看电视95度。换了NEC大电容,用的6个小电容不掉电了。但用WIN7系统风扇狂转。用XP就好点。CPU温度还是很高,网页打开就就升高很快。那里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。。刷BIOS试过了吗

网友:
CPU温度高 清理搞好了 就换个U试试呗

网友:
开机65度  看电视4小时就升到98度。奇怪98度 也不死机蓝屏 ,使用很正常。

网友:
用好的硅脂 处理散热啊

网友:
用好的硅脂 处理散热啊
   换CPU试过了  散热处理过   北桥和CPU温度高得烫手。风扇狂转很响。但不死机不蓝屏电脑也不卡

网友:
导热管坏了吧?

网友:
通病 BIOS  BIOS

网友:
这个感觉是BIOS引起的。照成的假温度偏高

网友:
BIOS问题   Q330 i5同样的问题,可以刷BIOS解决

网友:
华硕的有BOIS也会这样的

网友:
来点分吧…………。

网友:
供电的coms管查一下,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个,上次师傅修到过这样的

网友:
是不是CPU坏了?

网友:
BIOS问题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刷 BIOS,,换导热试过吗

网友:
bios关系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