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50上电1.0不亮机

楼主(2016-11-22):
   供电其他都出来了就一个PL8不出来,下了个图纸,图纸不对,无语了,南桥复位也出来了,是独立显卡3代内存的主板

网友:
论坛有图纸,按时序修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一般跑到1.2 1.5左右才会亮 而且你就说一个上电到1A 也没说跑没跑码  建议先查内存

网友:
去掉显卡的供电电感试试,看看集显能不能跑亮

网友:
1.8V没有的话肯定不正常,电压都不齐全能亮就奇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