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40 待机搞,待机芯片发烫,拆掉EC复位上拉电阻正常,EC是新换的。

楼主(2016-11-22):
难道真是是EC问题,新买换上去的啊。拆掉EC复位相连的电阻就正常

  修好了,上拉电阻到EC复位脚板层问题,飞线修好了。一直以为是EC问题。谢谢下面个兄弟给了个思路

网友:
没有老师傅吗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还有电容,如果没有就再换个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还有电容,如果没有就再换个EC

有电容,拆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上面的电容,三极管,电阻都拆过了,一样,把复位的电阻拆了待机就正常了

网友:
发烫,应该是有条件不满足,或者线性短路

网友:
用烧鸡大法

网友B:
那么拆了就正常  直接断线  有可能半层漏电  挑起EC复位  直接拉过去试试

网友:
看看电容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周边电路有问题啊

网友:
后级电路啊  COMS 没电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拆了就正常  直接断线  有可能半层漏电  挑起EC复位  直接拉过去试试

多谢,按你说的做了,真是板层问题。修好了

网友:
坚持回帖,好好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拆了就正常  直接断线  有可能半层漏电  挑起EC复位  直接拉过去试试

修好了就好  遇到很多次了  老司机开车了

网友:
板层问题的,真是无语

网友:
中层板问题,要有电路就能修好!!

网友:
板层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断线~!戴尔这个质量

网友:
兄弟有没有个图啊 手里有个类似的板子

网友:
原来是板层漏电。

网友:
说的详细点

网友:
南桥用风枪预热下,看下有没有电流变化

网友:
能不能详细点啊       我是前辈

网友:
复位的另外一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拆了就正常  直接断线  有可能半层漏电  挑起EC复位  直接拉过去试试

老司机

网友:
板层问题不好判断的,跳起来跳过去这部分,好思路

网友:
是EC 没有复位 对吧

网友:
原来是板层问题

网友:
夹层断线,没进水的话,是不是通病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头疼

网友:
不是老司机  互相学习

网友:
好方法,借用了

网友:
板层问题 还是不太好搞的

网友:
修好了吗??????????????

网友:
  打下阻止撒

网友:
EC的后缀都一样吗?不排除不兼容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