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5机进水修亮机认不了硬盘?

楼主(2016-11-22):
宏基V5机进水修亮机认不了硬盘?一般怎么修啊?

网友:
你能修进水不亮,修不了不认盘,,,

网友:
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??确认一下先

网友:
测量供电,数据线,然后桥

网友:
查下硬盘接口

网友:
估计断线

网友:
进水无非就是无供电 或者信号线断线  还有两个耦合 或者桥的SATA供电  除了就是桥

网友:
修好了,是硬盘线坏了

网友:
先排除硬盘故障再查接口供电,数据,时钟信号.

网友:
查供电 数据线啊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那个数据线坏了。

网友:
这帖子,楼主10分得的太容易了,,,

网友:
什么地方进水了  能修好了  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

网友:
看看信号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吗

网友:
应该是sata供电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