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个问题

楼主(2016-11-22):
求教个问题  请教个问题  我想把板子上的键盘拆下俩  风枪一加热  塑料就化了 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大神们

网友:
键盘肯定不能用风枪吹啦!取键盘干嘛要用风枪?

网友:
用烙铁好用

网友:
没看明白,能上个图片不?塑料肯定不能直接加热,要先折下才对。

网友:
拿风枪取键盘 醉了  百度 不行找维修店

网友:
没着了 只能更换

网友:
直接扣下来,吹风机都会化,何况风枪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