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戴尔14-3421BIOS 及通病

楼主(2016-11-22):
14-3421 版号 12204-1 南桥 BIOS

网友A:
戴尔只要到0.6不上去 直接刷bios

网友:
认不到屏幕也会这样报警  拆开从新插就OK

网友:
认不到屏幕大多会8声报警吧

网友:
经验丰富,,,

网友:
一般直接刷BIOS

网友:
下次遇到也来个秒杀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戴尔只要到0.6不上去 直接刷bios

也不能这么说 别的地方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这个电流

网友:
说实话这种BGA的CPU,速度一般不快

网友:
坚持回帖,好好学习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刷BIOS修好很多

网友:
楼主经验丰富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戴尔只要到0.6不上去 直接刷bios

又学一招。。

网友:
bios问题多一些

网友:
修过8声报警的,屏线接口直接拔插一下就好

网友:
又学一招 7声我就弄显卡了 以后得注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不能这么说 别的地方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这个电流
表示同意,,遇到两个电流一样伴随7声报警,,刷BIOS均无效。。。

网友:
天空一声炸响,惊世之作华丽登场

网友:
7声报警我记得是北桥啊

网友:
我就碰到一样的问题 刷BIOS没好

网友:
我一般不管什么小问题我都是直接刷个BOIS看看

网友:
加加权限,现在BIOS是很容易坏啊
阿建
前辈 请问下 BIOS 是啥原因导致的容易损坏呢 是用户使用的时候 非法关机 导致的还是?
详情

网友:
这就叫经验,电流上到1A不亮机,换显卡不行,要干那?

网友:
14-3421 版号 12204-1 南桥 BIOS 请教下楼主 南桥BIOS 是 啥意思 BIOS 难道还分南桥BIOS 北桥BIOS 吗

网友:
我的话直接加焊了,,,看来以后还得先刷个BIOS,,刷刷更健康

网友:
DELL很多这款机器都是BIOS问题。 只要能快速解决就是好的。

网友:
这个资料以后会用的上

网友:
遇到也来个秒杀,

网友:
新机器bios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这个板好像有不触发的通病

网友:
学习经验 顺便把每天的积分 送出去

网友:
又一个通病

网友:
好帖,好像就是通病,有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