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PPO手机维修]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22):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案例

  机器型号:OPPO n5117

  故障现象: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

  维修过程:

  接一台OPPO n5117,客户描述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。拿到机器后,首先开机测试,故障跟客户描述的一致。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1

  拆机开始维修,拿掉后盖后,用螺丝刀拧下副板盖子的螺丝。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2

  加热后,小心取下来副板。图中红色方框中的灰色元件就是送话器,首先将它拆掉。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3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4

  手里没有这种送话器,给其改装一个上去。上两脚接地是负极,下两脚有阻值是正极,下两脚有阻值一般说明线路没有问题,改装一般没问题。

OPPO n511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5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6

  正极两脚,接了个10k的电阻,1~5k都可以。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7

  接个二脚送话器,上机测试。完美修复。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8

  为防止装机后短路,上绿油紫外线灯,固化下焊接点。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9

  改装的送话器,有点大,剪掉了副板盖子的一角。

OPPO n5117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维修 图10

本文内容来自《今日头条》

  相关阅读:

  OPPO N5117工作原理V1.0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81397-1-1.html

  OPPO N5117维修手册V1.0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81405-1-1.html

  OPPO_N5117_高通电商渠道包最新优化线刷包!救砖!稳定!内附有详细教程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71598-1-1.html

  OPPO N5117原厂售后线刷资料+工具+驱动+教程。已测试好上传,贴内附刷机截图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62257-1-1.html

  OPPO N5117 (N1 mini)产品参数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81393-1-1.html

网友:
不错,很灵活的维修方法

网友:
可以啊,学习了,原来这个东西也可以改装

网友:
基本上都是用4K的电阻

网友:
接个电阻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改得不错,修老手机出身和吧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改得不错,修老手机出身和吧.

应该是以前就是维修手机的

网友:
我的N5117也是这个问题,但是对方可以听到,就是又杂音。换了送话也一样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送话是整个板一起换的

网友:
直接换了不就好了

网友:
改得很漂亮。理论也棒,欢迎你多多发帖分享!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了。。。进水 修了好久麻烦

网友:
改的不错。如果手机更清晰就好看了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