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主板H61M 档66 诊断卡

楼主(2016-11-22):
开机不显示,  有是会掉电重启  以前过一两片H61-VG4。快还判断     内存不过 。换内存   COMS清除   无果。 主板拆下 ,测量各个电压   内存  桥供电正常    CPU供电  有  但是只有1.1V     显示正常 。CPU正常工作电压在1.2V多点。说明CPU 没有完全正常工作  。最后刷BIOS (25Q32B)  正常 !

显示后备份!

网友:
细微的故障都被你发现了  不过刷bios好的有点不可思异

网友:
为什么很多板子都是刷BIOS好的啊,难道BIOS真的那么容易坏吗?

网友:
1.1V和1.2V不能判断是CPU没有工作的,

网友:
能修好,就是好事

网友:
维修和设计角度是有区别  维修几个三板斧下去 撞上也节约了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