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R410 板号:DAOSW6MB6EO,REV:E开机掉电

楼主(2016-11-22):
提前声明,机器掉电是真的,但是机器是可以亮机的,开机大概有一分钟左右风扇狂转,接着就掉电了,该换的换了,BIOS刷过了 。还是一样的,显卡修过,而且还有两个电阻位移了, 就是图中这两位 ,电阻拨正还是一样掉电。现在有两个疑点,1: 图中的是3.3v转1.8V的芯片,在开机事该芯片异常发热,换掉吧还是一样的,转换的电压正常,未发现短路。疑点2:如图中所示: 在待机状态下PQ46的1256是3.3v,但是开机后就剩下2.8v。且转换也是2.8v,转换的电压是去显卡的。+3VPCU是待机电压,且与待机电压之间没有断线 ,这里为什么会被拉低而待机电压是正常的,这里就不得解了。本人怀疑是显卡挂 了,于是就把显卡换了,结果就好了,

网友A:
这个掉电很多都是15V那路有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掉电很多都是15V那路有问题,

这台机器15v实测12.6v,正常的

网友:
显卡怎么故障那么多。

网友:
中间有管隔离只要不是太短路前级电压不会低,但电流会大。

网友:
这个看到PQ46的时候明显是显卡问题,其实你可以把PQ46拆掉肯定就不会拉低。。就更好判断是否是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