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1之三十块真难赚

楼主(2016-11-22):
有时候点背喝水都噻牙缝,这不是,刚开始吃中午饭就来人修电脑了;
来的是一个同行,说是台式机不亮。好吧一看技嘉的H61M让他放这了,毕竟面条放时间长了就一碗变两碗了。
吃完抽了个烟,回来想起来有这么一个机器、
好吧直接上电。
恩,开机风扇长转,应该是不是少电压就是没过自检(貌似没啥区别)
拆机测一下,CPU的桥的内存的总线的电压,奶奶的都有啊,只有用【放电】和【刷BIOS】了、
放电没有变化。
刷BIOS......
*脏话*怎么加电掉电了,还反复重启
好吧换一个BIOS
刷完跟之前的故障一样。
由于没有小PCI-E的检测卡,只能盲修了早知道买一个了。
抽个烟冷静一下。
灵光一闪,好像还没弄过内存哎、
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擦了擦,不对劲!!!!
内存的一个金手指掉了!
顿时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。
看板线应该是个供电,果断换一条,亮了!
好吧到这里就修完了。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维修的时候一定要细心,哦还有工具要齐全- -这次之后一定要买一个检测卡。。。。
最后跪求大家给咱加一点分谢谢哈~

网友A:
只坏内存?同行自己不试的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坏内存?同行自己不试的啊!

不是维修就是个销售

网友B:
这种问题也发帖!!!!!!!!!!!!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也发帖!!!!!!!!!!!!1

大哥啊你牛不代表小白跟你一样啊,这也是维修的成长过程啊

网友:
那你怎么收钱啊。现在钱真不好赚了。同行,三十块钱,有时候还说贵了。搞三十块钱,磨啊磨。

网友:
首先就要查内存,电池电压等

网友:
修板  必要的工具必须要有啊

网友C:
只能和同行说主板内存供电有问题烧了内存,两个都要修。其实这个内存可以想办法自己用还是可以的额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只能和同行说主板内存供电有问题烧了内存,两个都要修。其实这个内存可以想办法自己用还是可以的额

内存他们自己换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硬盘也换了估计是摔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内存他们自己换。。。

你就告诉他就是内存坏了?那怎么收钱。。

网友:
PCIE的小卡买了也是浪费 大供电有了就看时钟 时钟有了只能查查ATXPG SYSPG什么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就告诉他就是内存坏了?那怎么收钱。。

主板内存都坏了

网友:
查出问题不修也能收到30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