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C340暗屏,不是背光板问题CIH61S1 1.0

楼主(2016-11-22):
这个机器刚过来时是开机暗屏,单独给屏外接了供电发现一切正常,第一时间想到背光板逆变器坏了,恰巧手里有新的,换上故障依旧,这时感觉肯定是背光板的开启电压没有,直接找图纸,这个开启电压在接口JBL2的第5脚,万用表一量果然没电,从图纸中看到这个电压是由前级信号控制然后+5V_S0通过电阻分压来的,测得前级信号没问题,+5V_S0正常,但R456的另一端始终没电,直接用镊子夹住R456,OK,亮机了,嗯,挺高兴。直接动烙铁把电阻去掉,用锡直接连上了,装机,开机,发现大问题没有,小问题不断,就是开机的时候屏幕会白屏一下再正常进入logo画面,拆机,查图纸,发现PANEL_ENABKL在触发后持续有电4V多,Q62的控制极2秒后有电4V多,测得发现Q62在从触发到出现LOGO过程中始终没有拉低+5V_S0的动作,这肯定不对呀,因为PANEL_ENABKL只要有电压输出,那么屏背光就会立刻打开,所以触发后白屏的原因肯定是因为他,也就是说Q62始终没工作,于是乎找了个一样的件换上,我的天啊,竟然涛声依旧,瞬间无语,why ???? 有没有大神指点下

C340 CIH61S1 1.0.pdf

网友:
相连的小电容拿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