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看下是不是20EK侍机芯片坏了

楼主(2016-11-22):
华硕K45D,无侍机电流,公共点有19V,无3V 5V,侍机芯片是20EK,找不到图纸,听说和511
25定义一样,测16脚有19V,13脚有2.84V,其于全部没有电压,2V参考电压也没有,3V5V无短路,20EK的3脚应该是参考电压也没有短路,是不是能确定是20EK坏了
补充:通电时,可调电源有个0.1A左右的瞬间电流,马上就成0000了

网友:
先得看后面有没有短路。

网友A:
看下线性电压和3V5V后级有无短路、

网友:
可以拿51123参考 原本芯片是RT8223吧 可以代换51123

网友B:
初通电有0.1A然后变0.00肯定是短路保护了,而且可能应该是待机芯片的线性输出短路,造成待机芯片的REF也不出。打VCCRTC电路和EC的供电脚的对地阻值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初通电有0.1A然后变0.00肯定是短路保护了,而且可能应该是待机芯片的线性输出短路,造成待机芯片的REF也不 ...

3.3线性短路,经查EC烧了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线性电压和3V5V后级有无短路、

3.3线性短路,经查EC烧了,谢谢

网友:
3.3线性短路,经查EC烧了,谢谢大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.3线性短路,经查EC烧了,谢谢

一般这种都是EC有问题,所以出这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