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运行系统很慢,,重做系统很慢

楼主(2016-11-22):
macbook  a1278    客户装了个10.10系统运行起来非常慢。。怀疑硬盘问题要我测试硬盘好坏,。拿到手后,测试硬盘无问题,,换了硬盘线,涛声依旧。。换了无问题硬盘装系统,,奇怪现象出现,,触摸板总感觉不是很灵敏。安装苹果系统界面选择安装语言界面 字帖跑动时有拖影现象。。  关机按住 alt+command+p+r    。问题解决。。这种问题估计跟bios有关。。同行可以验证。。

网友:
按alt+command+p+r  同时按开机键。  等听到反复铛的两声 松手。。。

网友:
刷BIOS吧 试试

网友:
要不BIOS,感觉还有可能是SMC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是重置SMC?

网友:
应该就是重置了smc

网友:
这几个键是一起按时什么意思

网友:
强行复位是吧

网友:
不懂什么意思

网友:
这是重置NVRAM  ;NVRAM 也即“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”,是一小部分电脑内存,用于在 macOS 可快速访问的位置存储某些设置。存储在 NVRAM 中的设置取决于所使用的 Mac 类型以及该 Mac 所连接的设备类型。

网友:
alt+command+p+r 这么按是什么意思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