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enovo CIH61MI V1.1 不断重启 有显示重启

楼主(2016-11-22):
 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主板,说不稳定,他说不急,我就和他说放在这里修好帮你测测吧,测好就给你送回去。我也没看是什么主板,忙完手头上的事,歇一歇喝口茶,开始修板!  打开主板盒子一看,我去!又是H61!还是联想原装主板,图纸也难找,

  开始测电压吧,一般我习惯用示波器测电压,电压和波形一块测,方便省事。
   测量的过程我就不写了,一句话!都正常,主要电压都有。
   就是开机有时候断几次电,基本要重启两次才可以显示,有显示后,有时候几十秒又重启!
   看到这里,我都不想修了!真想一句不稳定就打发客户换板!但这话不能老说啊,说多了客户都说跑了啊 钱没有赚到,时间又耗了!辛苦费都没有赚到,这日子没法过了!我都怀疑是不是进错行了都!
  有时候修板修到开始怀疑人生了,图纸没有!上哪找啊,上迅维网www.chinafix.com/咯!
  在论坛上翻了翻十几条贴子,都没有我要找的,图纸是有,但下载分没有了,也下不了,充值嘛,一块钱一分!说说还行,充值就不划算了,再说修主板也收不了几个钱,还是同行的。
  找到一个帖子说没有CPU供电的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3348-1-1.html 帖子什么内容点进去看看就知道了!

看完帖子,也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EN脚,发现电压也正常,试着重新开机看看吧,开机一次就点了!靠 是不是怼了一下就好了?
  虚焊了?加焊一下吧,奇迹出现!居然正常了。

  以防万一在料板上找了管子把QN1 QN2都换掉,再装个系统烤鸡!

拷机一个多小时了,一切正常。
修板到此结束。

网友:
应怪是通病了

网友A:
是QFN芯片虚焊?还是三极管啊?

网友B:
怎么,没有怀疑电阻引起的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,没有怀疑电阻引起的么?

电阻测到是好的,外观看起来也完好,估计不是电阻的问题

网友:
这是二修板,给上家刷过BIOS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是QFN芯片虚焊?还是三极管啊?

三极管,QFN芯片都没有动过,也不存在加热QFN芯片的情况,用表笔测量时刮一下三极管,就正常启动开机了

网友:
那是属于三极管虚焊了,。。。

网友:
三级管也能虚焊 真是无奇不有啊

网友:
高手,技术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三极管,QFN芯片都没有动过,也不存在加热QFN芯片的情况,用表笔测量时刮一下三极管,就正常启动开机了

那就应该是哪个三极管不良了  还没有完全坏呢!

网友:
三极管不良吧?非虚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