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问题:ePSON R330 打印普通纸不双闪 选择照片打印 或者打印喷嘴检查就双闪

楼主(2016-11-22):
各位师傅:
ePSON R330 打印普通纸不双灯亮, 选择照片打印 或者打印喷嘴检查就双灯亮,纸有进字车,刚一进去一点就听到 进纸部件卡搭一声 喷头左移了一下 就双灯亮了
搞错了不是双闪,是直接亮红灯 用清零软件显示状态  致命错误

网友:
查一下这机器的维修手册,看灯的报错状态

网友:
这个没有喂喂

网友:
纸张设置不对或搓轮磨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