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5独显开机不出发

楼主(2016-11-22):
联想Z475独显 板号:DAKL6CMB8D0MB
开机不出发,待机电流不到0.01A,待机正常,但按开机键没有一点反应,电流一点也没有跳动,只好拆机检查,先是测一下开机键电压是否正常,电压正常没有问题,只好从网上下了图纸点位图,有了图纸和点位图就方便多了,真的不错图纸上有上电时序,看看时序,开机信号NBSWON#已有了,往下看时序,

下一步该测S5_ON了,这个开启信号经测量是正常,再接着测一下+3V_S5/+5V_S5,这两个电压有没有出来,经测量这两个电压都没有,这个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,+3V_S5/+5V_S5就是S5_0N来开启的,看图:

既然S5_ON这个信号正常,那PQ83G极应该是0V,它的D极应该是高电平,结果测PQ833脚没有电压,此电压是由PR264上拉的,测PR264的另一端有15V,现在故障能锁定在PR264PQ83PC240这个三元件上了,先测一下PQ264阻值1M正常,再将PQ83焊下来测一下,发现它的D极与S极有阻值,正常情况在管子截止的情况下应该是无穷大才是正常,证明此场管坏了,此场管上标的是K72,从废板上找了一个换上,按一下开机键,看电流能出发了,接上显示屏,果然亮屏开机了。将图纸及点位图也供上,希望朋友们能给评点分。

联想Z475 图纸及点位图 板号:DAKL6CMB8D0 MB.rar

网友:
又是二级转换电路问题,呵呵, 以后 先查这方面 的原因

网友:
二级电压没出来一般不都是电流会有上去一点点吗,不触发的话一般不都先查触发条件吗

网友A:
笔记本的上电时序还是有点看不明白

网友:
修的不错,感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的上电时序还是有点看不明白

很好看的。

网友:
是我的话直接又把那个管子丢了。然后待机大一点。因为我就是这么水

网友:
二级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修的还是算比较快的找到故障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