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330P笔记本电脑,单板上电0.3

楼主(2016-11-22):
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,各电压都正常,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。

网友:
有人回复吗????

网友:
这个好像0.7A就显了,
先刷BIOS吧。

网友:
刷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0.3应该电压没出齐吧,图纸点位论坛上都有,慢慢查查

网友:
还是没有头绪  ,在线等

网友(2017-01-04):
手上有关台加电就掉刷了BIOS一样

网友:
可能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