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笔记本不出集显电压+VGFX_CORE,求助~~~

楼主(2016-11-22):
前几天一个同行送来一个本子,拆出主板用祼机上电,电流从1.1A,1.2A一直跑到1.9A掉电,不装内存电流从1.0A开始跑,测了所有的电感,除了集显的那个电感没电压外+VGFX_CORE,其它的电感都有电压产生,二级供电也出来了,刷了BIOS,换了内存与CPU,也换了HM65,CPU供电IC 95831也换了 ,故障还是一样,求助中,并附上图纸~~~独显主板,板号LA-6881P

网友:
打下内存看有没波形

网友:
这破机器一般一整套供电换完都能好

网友:
打下关键波形

网友:
不是板层断线吧,

网友:
建议打一下波形

网友:
跟CPU供电很有关系!

网友:
DGPU_PWR_EN 这个信号有没有出来?

网友:
仔细检查下内存的条件。

网友:
看CPU供电和PG信号全部都出了没,换个U试一下

网友:
BIOS 不过内存,都会引起不出集显电压!

网友:
看你说的电流没有跑马,还是按时序慢慢修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还没跑过内存,打内存有跳变波形吗?

网友:
DGPU_PWR_EN 这个信号在触发后出来有3.3V,还要如何查~~~

网友A:
我手上也有一台,放了好几天了没搞定,电流跑到1.3A左右,所有电压都起来了,显卡,显存,南桥,EC,BIOS等换了一遍,最后发现只要每次把南桥加焊一下就能开机显示,但过会又不行,一直查不到问题,打算换板子了

网友:
楼主真高手,学习了,

网友:
看一下波形吧

网友:
看内存有没有波形。

网友:
南桥已经换过了,还有什么高招?

网友:
内存用示波器测过了,上电一瞬间扯一下就没波形~~~~

网友:
刚才试了一下,按键能开机,但开机后关不了机,是EC有问题吗???

网友:
修了一个不出集显电压的,网卡指示灯常亮,待机电流0.04,换网卡

网友:
这个只用集显也能现吧

网友:
断开 独显电感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也有一台,放了好几天了没搞定,电流跑到1.3A左右,所有电压都起来了,显卡,显存,南桥,EC,BIOS等 ...

我这有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