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Z77-V-LX 集显 不显 独立可以显示。

楼主(2016-11-22):
          刚开始 内存供电 没有  修好后发现 不能显示  但键盘等已经能用了  。接独立显卡显示正常。
开机后 测集显 供电  一直没有输出。  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。不敢乱动 。有哪位修到过 指点下 。没修过这种的 。也没配件 ,想知道 哪里问题 再买 。

网友:
不敢乱动就不要动。可以先测试测电压什么的。有把握了在动。

网友:
BIOS复一下位,或重新刷一个BIOS

网友:
修好了  BIOS问题 。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