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原来是10.5V的电脑现在必须18V才能开机啊

楼主(2016-11-22):
朋友一台索尼的电脑pro13,原装适配器是10.5V的,原来暗屏他发到外地修好了。发回来发现必须18V以上才能开机,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A:
难道是他们把电路改了吗

网友B:
查了一下,这SONY索尼 Pro 13笔记本电脑   真的是10.5V-4.3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是他们把电路改了吗

应当不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了一下,这SONY索尼 Pro 13笔记本电脑   真的是10.5V-4.3A

是啊

网友:
这么低的电压啊?那检测下适配器检测信号。

网友:
额  这个就很难说了   说不定改电路了

网友:
应该是改线路或AC-IN检测线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