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小白弱弱的问下内存上的排阻是什么规格的

楼主(2016-11-22):
如题    小白想问下内存排阻的规格          是0201   150R的吗

网友A:
这个真没研究过你要修内存?

网友:
老大都不知道,这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真没研究过你要修内存?

是啊,回收了几条内存 发现被人动了手脚     撬了几个排阻   现在想补回去。  要订些排阻回来

网友B:
修板这么的难,,还有空修内存啊,,厉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修板这么的难,,还有空修内存啊,,厉害

兄弟  多点技术  多条门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兄弟  多点技术  多条门路

说得有道理,,,

网友D:
二代和三代的都不一样 我刚才看了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二代和三代的都不一样 我刚才看了一下

阻值不一样吧,规格 应该一样,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规格   0805  还是 0402  还是 说0201

网友:
一般是22欧姆,或者33欧姆这样的排阻

网友(2016-12-30):
从坏内存条 拆过去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