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0S 电池开机后插适配器保护,运气好

楼主(2016-11-22):
T430S电池开机后插适配器保护,拿到手不开机的情况下都是正常的,充电也正常,开机后 拔掉适配器 在插适配器 就短路了,查了下这个机子没图纸 头疼 还是拆机看看, 拆开后看到隔离管控制角强制拉低了 上家维修的  ,把飞线去掉 隔离不过  没图纸 就瞎修了 , 一看,二模 三打啵, 看了好久 才发现这个有一点点腐蚀  断线了 补上 隔离过了  都正常了 观察很重要,   没什么技术  纯属是没下载分了   加分的 你们运气也会这样好加分的天天修VIN 短路  天天修电容短路

网友:
呵呵,还好是这点小问题

网友:
简单明了的故障,坐等收钱!

网友:
上家把P管G级直接接地了吗

网友:
上家这样做,还不如一铊锡连上。

网友:
能发现不起眼的小东西就能解决大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图纸不过有点位图,我这里有个客户自己刷BIOS焊线在板子上,搞掉点了。。我拆桥看线。。